急!急!急!

楼主(2013-01-29):
我们厂有一台SYSMAC C60K (OMRON)PLC 里面的程序怎么读出来啊!我想换一台PLC重新写程序,但自己写的话怕后期问题多!所以想参考原来的程序!
但我知道这是一台很老的PLC,没有办法!只有求助家园的朋友呢!如果问题解决!本人愿以用话费的方式报答家园的朋友!

网友A:
如果你了解设备工艺,动作的话 那老款PLC就不要用了。直接更换其他新款的PLC,也不一定要OMRON,其他三菱 台达 松下的都可以用。 说说你的设备的动作吧。 是否有模拟量,伺服控制,I/O点数,是否有人机界面等等。

网友B:
C系列的好像只能用手持编程器的

网友C:
二楼的讲解到位,不知项目在什么地方?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不过要年后才能写程序。

网友D:
没有说明书之类的参考?

网友E:
C60P吧?用手编读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F:
继续努力,问题一定能解决的

网友G:
大家帮帮忙吧,发挥大家的聪明智慧;

网友H:
用手持编程器逐条读出指令,抄下来。再用欧姆龙CPM系列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