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我用MPI线与PLC连接时,总是提示: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是什么回事,怎么解决,请版主或高手指点,谢谢!邮箱:zyzj37@163.com

网友A:
没有建立起通讯。
你应检查你的电缆以及通讯设定。

Good Luck
周口plc编程培训

网友B:
MPI需要驱动的

网友C:
到的  该怎么搞 我叶晕

网友D:
查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看看有黄色的小图标吧,有的话就是没有装驱动,如果你装的是5.5的版本,自己就带驱动,再装驱动,也装不上,要先删除以前的,方法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那个未知的黄色图标,点右键。属性,再找驱动程序,里面有个删除驱动,你点下,删除了,然后,再插上MPI数据线,它就会自己装上驱动,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啊,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没有设置好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