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不能作为动态平衡仪的控制主机

楼主(2013-01-29):
目前市面上大多都是单片机作为控制主机,plc能不能作为动态平衡仪的控制主机,我看过动态平衡去重系统,是PLC+单片机实现的。现在想用PLC做一套动态平衡去重系统,感觉难度很大,求论坛高手具体分析下。我的构思的思路是检测不平衡点,然后电机自动转到预定位置,在偏重或偏轻位置进行加重或去重处理。

网友A:
单片机能达到控制要求,用PLC理论也是可以的。就看工艺要求了

楼主:
其实我设想的工艺很简单,但是估计程序做做就很复杂,我要检测的是个小U型圆,就像轮胎外胎那个样子的,由于我的那个U型圆在制作过程会有厚薄,也就会产生不平衡,我想通过动平衡机检测出厚薄点,然后在一固定位置对薄点进行加重处理达到U型圆平衡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