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平衡机控制

楼主(2013-01-29):
目前市面上大多都是单片机作为控制主机,plc能不能作为动态平衡仪的控制主机,我看过动态平衡去重系统,是PLC+单片机实现的。现在想用PLC做一套动态平衡去重系统,感觉难度很大,求论坛高手具体分析下。我的构思的思路是检测不平衡点,然后电机自动转到预定位置,在偏重或偏轻位置进行加重或去重处理。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吧,你用个比较贵的sylvac d200s多点测控仪器,做平衡校验,用plc控制d200s,检测信号输入,当不平衡(也就是说d200s显示数据时),plc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发送多少个脉冲是由d200s上的数字来决定,虽说精度比较高,但是没有单片机便宜,而且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