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如题,搞了一个倒计时,用的台达的PLC和触摸屏,线下用好好的,可一用电脑代替触摸屏,程序就不运行了,好像是连不上PLC。可端口设置也没问题啊,请各位参考一下哦

楼主:
怎么都是看看就不说话呢,难道都不懂?

网友A:
plc通过编程线接到电脑上,再给plc通电,点击在线模拟,选好屏和plc的联接com口确定。联不上可能是com口选择问题或者plc和电脑的编程线没联好。
學無止境

网友B:
DELTA的触摸屏仿真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通过编程线接到电脑上,再给plc通电,点击在线模拟,选好屏和plc的联接com口确定。联不上可能是com口选择问题或者plc和电脑的编程线没联好。

编程线给PLC下载程序,可以用啊

网友C:
支持版主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