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A、B相脉冲会递增吗?

楼主(2013-01-29):
例如:伺服电机旋转一圈编码器返回的A、B相脉冲为131072,那么旋转第二圈的时候是先将A、B脉冲131072归零后再计数131072?还是直接在131072的基础上递加为262144。

网友A:
都可以,如果只用AB相,计数是递增的;要复位的话,要多接一条线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楼主:
非常感谢! 那请问再多接一条线是需接Z相脉冲吧?具了解Z相脉冲有零点信号的作用

网友B:
顺便跟着学习了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