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0):
我用FX3U通过DDRVI控制三个步进电机运动。
我设定的是10000细分,当我的速度脉冲超过30000HZ时,步进电机噪声很大,应该是丢步了。
我步进电机用的是杰美康,接线用高速接法。厂家说步进电机能达到500转的速度,也就是在10000细分下能到80000HZ。
是否程序前后要加加减速?怎么加?
请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脉冲输出是必须设置加减速的,何况你用的是步进电机,那就更需要了。

网友B:
要多看资料~~!资料里没有才讨论,才有进步啊~~

网友C:
可以通过设定这些寄存器来设置定位指令的基本参数具体的看图:
  • 下载积分:+1(daidw1)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