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脉冲程序

楼主(2013-01-30):
不用脉冲发生指令,三菱PLC怎样设计程序产生脉冲使步进电机转动,频率不要很高。

网友A:
可以用根据时间单位用计时器做个试试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B:
LD X0--------------SET M0
LD M0------LDI T0--------OUT T0 K5
LD T0---------RST M1
LD M0--------LDI M1--------------OUT M10
------------SET M1
T0每0.5秒重置一次
M10因為M1的關係 只有M1接通的時候才有輸出
換句話說 M10每0.5秒輸出一次 達到脈衝的效果

网友C:
可以用移位寄存器!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B:
LD M10------------RST M10
LD X0-----------SET M0
LD M0------LDI T0-----OUT T0 K5
LD T0-------------(SFTL M0 M10 K1 K1)
------------END
這是用移位的做法:
按開關X0後 M0置on 並且T0開始計時 每0.5秒重置
T0置on時 左移M10 使M10置on
下次掃描時重置M10
這樣M10就形成脈衝輸出
(shift left 打出來會變得怪怪的 請見諒)

网友E:
直接plsv k1000 y0 m0
数值是自己设定的

网友F:
直接用M1011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