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3-01-30):
公司有台设备,操作时要先输入密码,才能进入操作界面,修改产品料号时还有一层密码,因为操作工离职时,把密码改了,所以机器开不了,请教各位怎么去掉密码,或者更改密码。谢谢!

网友A:
如果密码是做在PLC中的,请到PLC中查看或修改密码。

网友B:
问一下机械的供应商。供应商一般都会有一个保留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