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昆仑通态屏是否支持上载?怎么找不到上载选项

楼主(2013-01-30):
求教昆仑通态屏是否支持上载?怎么找不到上载选项?TPC7062K型号。谢谢

网友A:
可能下载到触摸屏时未选取支持工程上传选项!!!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组态软件,可以支持上载功能的.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热心助人!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C:
未选取支持工程上传选项

网友D:
做项目的人没有加吧。这个国产的不少软件都是这样的。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