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0):
请问一下为什么每个元件符号前面加了一个负号,比如说  SB1   显示成    —SB1

而且我检查了元件里面的标记TAG1里面是没有负号的。晕啊,求个高手们指点啊。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A:
引用楼主liuchengji20于2013-01-30 15:43发表的 Electric 2010 cad :
请问一下为什么每个元件符号前面加了一个负号,比如说  SB1   显示成    —SB1

而且我检查了元件里面的标记TAG1里面是没有负号的。晕啊,求个高手们指点啊。

项目特性中去设定:

Good LUck~

楼主:
谢谢1楼,弄好了。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B:
还是1楼老大厉害。
昆仑通态厂家,负责深圳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