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停产型号GP4501替代GP2501软件怎么改

楼主(2013-01-30):
我原来的屏是GP2501-SC41-D24停产了,换成GP4501TADW.源程序怎么改呀?

网友A:
可以使用project converter 转换程序转换,但是转换过来效果需要自己调整

网友B(2013-05-07):
你原来的文件格式是prw的,现在使用触摸屏的文件的格式是prx的!用楼上那位说的project converter 改下。其他具体的还要看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