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马达编码器损坏

楼主(2013-01-30):
三菱伺服马达编码器损坏的现象是什么?
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不能正常工作的!都是损坏,
报警AL-16,AL-20,AL-21

网友B:
看看···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C:
伺服放大器会一直报警啊

网友D:
会报警的

网友E:
编码器碎裂

楼主(2013-06-07):
目前报E9这个信息,说明书上写,没有主电源。
这个如何维修啊!
小侯

网友F:
有可能是你没接主电源L1 L2 L3 只送控制电源L11 L21
才有可能显示E9
要是全部都没电 根本不能显示

网友G:
E9不是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编码器损导致主电源侧未接通而引起的!编码器损坏报警有AL16 AL19 AL20 AL25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