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一个步进回原点的程序

楼主(2013-01-30):
新手,求一个步进电机每次回原点的程序,,用两个接近开关,一个用做前项,另外一个就是原点。按扭按下起动步进电机向前走,到前项就停,用时间来控制停多久,然后往后退,到原点前慢走找原点。

网友A:
你这样的一个接近开关不够的,要加一个接近开关做原点接近开关

网友B:
前顶点是不是指前限位?
如果精度要求在2mm左右的可以考虑用直流无刷电机,带刹车那种
REGARDS!

网友C:
你这个是工艺要求还是怎样?动作有点怪怪。你如果想在前后极限之间自由寻找原点,再加一个感应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