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GX developer为什么许多功能键为灰色?

楼主(2013-01-30):
请教:GX developer为什么许多功能键为灰色?
另外定时器在图中用哪个功能键?

网友A:
这些灰色的指令是在SFC编程时才有效的;
定时器用OUT指令【F7键】,输入[T0 K10]后回车即可。这代表使用了T0定时器,延时时间为1秒。
下载积分:+1(blitzcrank)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