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清除西门子PLC(cpu.226)设置密码?

楼主(2013-01-31):
一设备,使用的是西门子PLC,一个输出点坏了,想改用其他点,但是设备有密码,是否能清除其内部程序,重新写程序,或是有解密软件的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A:
解密软件,在论坛搜一搜就有了

网友B:
CLEARPLC为S7-200通用密码,慎用,清除一切!!!复位系统!!!
下载积分:+3(manhuazheng) 好人!

网友C:
把输出继电器换了就行啦!

网友D:
可以维修输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EARPLC为S7-200通用密码,慎用,清除一切!!!复位系统!!!
十分感谢

网友E:
维修输出点

网友F:
同意二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