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_CUD与CMP问题

楼主(2013-01-31):
各位大侠,看一下这是咋回事啊??我查了好多资料,没找到答案,求指点!!!!!

网友A:
CMP是比较。即当IN1<=IN2时,满足CMP<=1的条件,则有Q0.2输出。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呢?
计数器达到预设值后仍可继续增计数;
CV_BCD端输出的MW100是BCD码10(大概相当于十六进制的10),在比较指令时作为十进制显示,要把十六进制的“10”更换为十进制的“16”

网友C:
你的问题是数据类型在比较时要一致。
计数器管脚cv_bcd形式你在和10进值数值比较了。

网友D:
你把数据显示设置为十进制的,免得看到的大都十六进制,自己转不过来

网友E:
什么问题哦?好久没有没有用S7-300了都快忘记怎么用了

网友F:
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