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伺服控制中脉冲可以指定,方向在哪里指定
龙芯

楼主(2013-01-31):
CP1H伺服控制中采用脉冲+方向输出,脉冲输出口可以指定,方向输出口在哪里指定啊?
那位大哥告诉一声,谢谢了!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A:
0CH 100.00正方向、100.01反方向

龙芯

楼主:
多謝樓主提供幫助,再次謝謝。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不是吧,都是工控侠客了这个还问??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C:
脉冲+方向中的sped指令的输出模式可设定旋转方向

网友D(2013-03-04):
sped pls2都可设置方向,手册上有的

网友E(2013-12-16):
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哪个端口控制方向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CH 100.00正方向、100.01反方向
只能用这两个吗?还是可以随意指定?这个不是输出的第一,二个端子吗?
CP1H伺服控制中脉冲可以指定,方向在哪里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