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step v5.4sp3的编程软件组态里怎么找不到6ES7 314-6BH04-0AB0,
我想替换CPU314C-PTP  6ES7 314-6BF01-0AB0,怎么样改组态,
是程序版本低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如果你通过在线升级硬件也不能找到的话,说明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2、如果升级了软件后,你通过升级硬件仍然无法找到的话,说明该硬件太新了。
3、上述均不能找到的话,访问西门子德国网站,下载针对于该硬件的单独补丁。

如果上面3步均不能找到的话,那么型号错了。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二楼的老师,我试一下,看能行不。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在线升级硬件怎操作呀?

网友B:
西门子在线硬件更新
在线硬件更新,自己在硬件组态里面就有。或者下载HW updates后更新。不知道的看下下面的图片:

楼主:
知道 了,正在升级,升级后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硬件,谢谢。

楼主:
硬件升级完毕,找到了此硬件,谢谢各拉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