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如下表所示,光栅的型号为CORON的GA40-4。发射器和接受器通电之后,电源黄灯都亮,说明两个的电源都没有问题。我没有用任何东西在两者之间遮挡,可是接受器的红灯一直亮,本来该绿灯亮,这说明光路被遮挡,可我把两个头对头都不行,接受器的红灯还是一直亮。发射器和接受器都换了两个,还是同样问题。发射器上面标接三根线,但实际只有两根电源线,不知道屏蔽线算不算。接受器上面标有五根线,实际只有四根线:两根电源线,两根输出线,分别为NPN、PNP输出,还有一根不知道是不是屏蔽线(在这四根线外面包裹的)。是不是我线接法不对,求指教

网友A:
实物与图可能不符

网友B:
1.确定发射器对应接收器。
2.确认两者对齐。
3.确认环境。

楼主:
其中一个发射,一个接受。不知道线接的不对,还是怎么着。

网友C:
如果是新的 主要看看有没有对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中一个发射,一个接受。不知道线接的不对,还是怎么着。

接线对错你还不确定?你可以真愁人。发射器接线与接收器接线不是一根,发射接收线别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