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近来要使用台达PLC.之前没有使用过.有台设备大概要使用输入输出点总共在40个点.还要使用HMI也是台达的.还有两个温度输入.怎么选PLC以及模块,还想再购买输入和输出扩展模块...........................急啊.

网友A:
怎麼不去官網抓手冊呢

不然直接去電問問看也行啊

應該不難的吧

网友B:
我选型一般要比电机大一个型号

网友C:
PLC怎么和电机大小去做比较

网友D:
看你的实际需求,选择一个系列40点的主机,如果有用到伺服或者步进就选晶体管输出的,没有选继电器输出的就行,两路温度输入看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选对应的温度测量模块

网友E:
可以直接问一下你当地的台达的渠道商,让他们来选型。或是直接打台达的客服电话。

网友F:
台达40EH2的就可以了,看你的实际需求,选择一个系列40点的主机,如果有用到伺服或者步进就选晶体管(T)输出的,没有选继电器(R)输出的就行,EH的可以添加模拟量和输出输入模块的

网友G:
引用楼主zengrj521于2013-01-31 21:02发表的 怎么选用台达PLC??????????? :
          近来要使用台达PLC.之前没有使用过.有台设备大概要使用输入输出点总共在40个点.还要使用HMI也是台达的.还有两个温度输入.怎么选PLC以及模块,还想再购买输入和输出扩展模块...........................急啊.

选型步骤;
1;输入,输出要分别列出,2;I/O是控制什么也要说明,如果经济能承受直接选晶体管型40EH3,3;一般主机I/O是按3比2配置,主机I/O够不够用,不够要使用I/O扩展模块,台达有输入扩展模块,输出扩展模块,I/O混合扩展模块,4;你有没有高速输入/输出也要说明,5;要不要使用通讯功能,主机是做上位机/下位机也要说明,6 两个温度输入是电阻型(PT100),还是热电偶型(K型)也要说明,7;既然测温了是否要控温,如果控温是数字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这又牵涉到温度控制方式。
不断向前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啦。PLC的型号选好了。

网友H:
二楼说的是娈频器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啦。PLC的型号选好了。

你是怎么选的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