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各位师傅,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假若变频器坏了,想切换回不需变频器也可以运行!
控制图如何设计!
请指点!

网友A:
工变频故障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两接触器就行,一个跟变频器并联一个接在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用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自动切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变频器报故障会有输出信号,用这个信号来切换就行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E:
思想精神是:变频工频可自由切换,加两个个接触器即可。
注意变频器电机端不可逆向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想精神是:变频工频可自由切换,加两个个接触器即可。
注意变频器电机端不可逆向送电。

有图吗?

网友F:
个人不见意你这样做。有变频器了可以不用接触器。本身就为公司节省材料。如果你非要用,那也行。变频器中有个输出端是故障的。如果这个故障出现你把它转换成接触器就可以了。注意:这样做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产生。

网友G:
不建议这样控制,变频器坏了,可以更换一台啊,假如再加2个接触器,控制7.5KW的以下的电机还可以,大一点的,启动时电流很大,建议:还是买质量过硬品牌的变频器,并且比电极的功率大1.1——1.5倍。这样才最安全。千万记住,做设备一定要减少维修,这样才是高手啊

网友H:
3楼的观点比较好

网友I:
同意8楼,越复杂越容易故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图吗?

需要图吗?电源-->总空开↓-->空开A-->变频器--接触器A-->↑→两回路合并后接电机。。                                                                                       ↓-->空开B-->接触器B-->----------↑
控制部分:正常工作时,空开AB均闭合。正常工作时,接触器B断开,接触器A闭合,形成第一行通路。故障时,切换到第二行通路。注意,切换时,最好加时间继电器,保证接触器A在变频器停机后断开,A断开后,b方可闭合。

网友J:
切换时注意增加延时,保证完全断开,另外使用变频器输出点进行切换

网友K:
这样可以的

网友L:
用异常做切换是不是不太妥啊…

网友M:
用两个接触器就可以轻松实现了,呵呵

网友N:
不建议这样做,切换的时候很容易把空开烧掉

网友O:
要越简单越好。。。不是特别的行业可以停来的。不要搞那么复杂。电力系统设置的都是冗余系统,一用一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