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接法?

楼主(2013-01-31):
此接法专用在变频调速电动机吗?功率多少千瓦范围内...

网友A:
不应该有这个把?好像都短路了

网友B:
接法不对啊。

楼主:
但人家的电机没短路啊

网友C:
这就是电机Y型接法,只是图没有画对
图应该这样画
不断向前

网友D:
应当是y
型接法

网友E:
星形接法,一般4kw以下电机采用

网友F:
5楼正解,肯定图没画对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G:
五楼的正确,U2、V2、W2暂时没有用,如果改成星/三角接法,应该将端子的桥接片改变位置。

网友H:
星型接法啊。

网友I:
与普通电机接法一样,UVW只是电机绕组的首末端。!!!!

网友J:
这是y型接法,使用在3kw及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K:
如5楼所说。

网友L:
传个图都弄不对!

网友M:
典型星形接法。

网友N:
星形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网友O:
星形接法。一般用在3KW以下的电极

网友P:
星形接法。

网友Q:
Y型激发

网友R:
如果不是星形接法,那是图纸有问题

楼主:
实际接法中确实是照此图接线的

网友S:
星型接法

网友T:
电机是什么电机呀,是不是变极调速电机啊

网友U:
楼上正解

网友V:
这还用怀疑嘛 不就是星形接法吗

网友W:
5楼正解,星形连接

网友P(2013-03-04):
有这么难么,不就Y型接法吗

网友X:
是不是想说这个电机要接成可以星三角启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