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运行紫外线灯管就不工作了的问题

楼主(2013-02-01):
变频器开始运行时,紫外线灯管就不工作了(变频器采用西门子V20的控制 3KW的立式水泵做流量PID控制,紫外线灯管用的是 和变频器 一个柜子里的电源,变频器刚要开的时候紫外线灯管就灭了,柜子里还有一台5.5KW的水泵是直接启动的,这台泵工作 紫外灯不受影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需要怎么做才能使紫外线 灯不受影响?)

网友A:
估计你柜子里装有plc的,改一下程序就行了

楼主:
不是程序的问题,自动化是我做的,就是用控制柜的总的电源接到紫外线上,只要变频器已启动紫外灯就灭了,
lybsjd

网友B:
紫外线灯管,加个隔离变压器看看行不行。纯粹个人意见。
lybsjd

网友B:
呵呵,一看,搞这个的都起来的真早。

楼主:
睡不着啊!

楼主:
谢谢!昨天咨询卖紫外线的,也是说加一个稳压器之类的

网友C:
变频器干扰,另找个电源吧!!!!!

网友D:
你的紫外线不是220V的吗 ?用220的就没什么事了

网友E:
是变频器的线路干扰,变频器上如果有输入输出电抗器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要不就在紫外线灯电源上按一个隔离电源;

网友F:
是不是谐波影响啊哈哈我没遇见过猜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变频器加输入电抗器。。

网友H:
兄弟做DI水,恒压供水吧?紫外灯电源单独拉,反正是需长开的,不要接入PLC,

网友I:
还不如换个电源呢方便

网友J:
因为电压低了,加个稳压在灯的电原地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如果从经济上考虑在紫外线镇流器侧加一个电抗器,或是稳压器不知可行 吗?(用表测过镇流器在变频器启动前和启动时的电压都是一样,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