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

楼主(2013-02-01):
现在想控制6个轴的伺服。动作是各自独立的。求选型!最好是三菱或台达。

网友A:
論壇上有關於選型的資料可以下載的
根據CPU等等特性
可以找一下 看手冊會比較快~

网友B:
可以用我们的价格便宜。QQ798998373

网友C:
那要看你的预算,脉冲频率如果小于100KHz的话可以选用汇川有款8轴的,编程方面跟三菱差不多

网友D:
fx3u+3个IPG

网友E:
去下个 三菱FX系列PLC选型指南, 工业库网站上有
工业库www.gongyeku.com
www.f108.com

网友F:
三楼说的对,我现在正在中,汇川H2U-3232MTP,有8路高速输出,H2U-3232MTQ,带6路高速输出。编程方式和三菱一样。

网友E:
三菱FX系列PLC选型指南
工业库www.gongyeku.com
www.f108.com

网友G:
三菱Q系列,加定位模块。台达的一般不超过二轴。

网友H:
台达EH2或EH3 40点的就有4个200K脉冲输出的,再加2个定位模块就搞定了

网友I:
1;使用2个台达EH2或EH3 40点的,一个主站,一个从站。
2;使用1个台达EH2或EH3 40点的加1个20PM
3;使用10PM的特种型号
1;可以同时控制4个200K的轴和4个10K的轴,
2;可以同时控制7个轴,
3;可以控制6个轴。
不断向前

网友J:
汇川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