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各位大神 这款屏幕的 品牌 型号

楼主(2013-02-01):
RT 想知道 这款屏幕的品牌型号 !

网友A:
应该不是触摸屏一类吧··倒像是什么面板·

网友B:
我感觉也是,好像定制的面板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C:
這是包裝機的定制面板,若一定要給個廠牌型號自己看
BRAND: HAVER
MODEL: BT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