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1):
用三菱fx1plc控制步进电机高速输出脉冲的plsr指令如何在断电后继续输出未完成的脉冲。。。求高手

网友A:
断电了还能发脉冲吗 不懂

网友B:
断了就不可以继续了,但是可以算出剩下的脉冲量,再发送余量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C:
这个你应该用断电保持寄存器  把脉冲放在这个寄存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