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停电保持用辅助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13-02-01):
我用停电保持辅助继电器实现我的程序可以停电保持 为何停电后辅助继电器没法保持呢

网友A:
没遇见过,是不是你用错了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B:
是断电保持继电器吗?

网友C:
你把程序发上来,我看看你怎么设置的。
等楼下大能发表点高见

网友D:
一般的编程手法是置位停电保持继电器,而且复位电路不用常闭点。

网友E:
一般要用锁存继电器,这样的断电才不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