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欧姆龙的请进来看看~~谢谢~

楼主(2013-02-02):
三菱[zrst m0 m100 ] 欧姆龙对应的是怎样表示:
三菱[DRVA K500 K500 Y0 Y3 ] 欧姆龙对应的是怎样表示:
三菱的M8002和M8000对应欧姆龙的又是什么:
会的请说说~~请教导~~~!

网友A:
ZRST 就是批量复位的意思,就是当条件成熟时M0-M100全部复位,即输出=0.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其实这些指令很简单!!只要去看看指令手册马上就解决问题,没必要在此等人家回复!!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即然你都进来了,为什么 ..

网友C:
多看下手册,自己对照慢慢看,这样才会加深记忆。

网友D:
不会帮忙顶起来 别落下去了

网友E:
zrst指令在三菱中比较好用。用OMRON的你可以用MOV指令。用#0把各位清除也很方便的。
DRVA指令在OMRON中各型号的PLC是不一样的。所有PLC厂商或多或少都有这个习惯。有的还没有相类似的指令。
m8000与m8002指令在OMRON中分别P_On和P_First_Cycle。

网友F:
OMRON 脉冲+方向 可以用puls和sped指令
RSTA批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