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2):
远程IO模块是AJ65SBTB1-32DT
IO地址如何分配
PLC是FX3U,远程IO通讯模块应该用什么型号。
另:485通讯模块应该用什么型号(变频器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远程输入输出软元件是多少了。如果是x400和y400的话,并且你这个模块站号是1号站,那么地址是x400-X40F,    Y410-Y41F;如果是2号站的话,那么地址是X420-X42F,Y430-Y43F.
  • 下载积分:+5(linjianan78) 感谢!不用通过其他指令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远程输入输出软元件是多少了。如果是x400和y400的话,并且你这个模块站号是1号站,那么地址是x400-X40F,    Y410-Y41F;如果是2号站的话,那么地址是X420-X42F,Y430-Y43F.

    不用通过其他指令吗?

网友B:
    1通过PLC 的网络参数设置 在PLC 中刷新地址  ,2   ;这要看你的远程输入输出软元件是多少了。如果是x400和y400的话,并且你这个模块站号是1号站,那么地址是x400-X40F,    Y410-Y41F;如果是2号站的话,那么地址是X420-X42F,Y430-Y43F.
  • 下载积分:+5(linjianan78) 感谢!

网友A:
    没有其他的指令,只是看你的输入输出软元件的设置和你的站号。
  • 下载积分:+5(linjianan78) 感谢!

网友C:
    打开gx编程软件然后再参数里面有一个网络参数你单击后会有一个对话框你选着cclink后
    你在里面设置相应的起始地址什么后
    软原件的分配就看你设的起始的软元件的地址是什么
    是不需要专用的指令读取都是自动刷新的(Q系列)
  • 下载积分:+5(linjianan78)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gx编程软件然后再参数里面有一个网络参数你单击后会有一个对话框你选着cclink后
    你在里面设置相应的起始地址什么后
    软原件的分配就看你设的起始的软元件的地址是什么
    是不需要专用的指令读取都是自动刷新的(Q系列)

    我用的是FX系列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D:
    我也想知道,Q系列哪个手册上介绍了,谢谢!

楼主:
    新年快乐

网友A:
    看看手册吧,都有的。

网友E:
    Q系列里面有CC-LINK设置,但是FX里面没有的

网友F:
PLC参数里面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G(2013-10-17):
弱弱的问一句,远程IO模块 fx系列和Q系列PLC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