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 PWS6700T-P 连接FX3U 通讯簿上

楼主(2013-02-02):
如题求解,年前急着出货,供应商放假了,纠结,以前都是用的2n和3G的PLC ,,,,,,,无语老,,
寻师傅多名

网友A:
先确定一下屏与PLC的数据线是否有问题。以前我过几次这样的事。3U的PLC有时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不用。用FX2N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屏与PLC的通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供应商过来处理的,1是参数设置不对,2是变频器干扰造成,现在一切正常。
寻师傅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