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2):
小弟,我最近接了一个项目,是三菱fx2n的plc用fx2n-485bd和台达的vfd-m系列的变频器通讯,我plc发送变频器正转,反转,停止和写入频率的代码,变频器响应都正常,但是我要读出变频器的参数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我plc发送什么数据,就接收到什么数据。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QQ   383902882

网友A:
"我plc发送变频器正转,反转,停止和写入频率的代码,变频器响应都正常"是否是能通信正、反转正常?但读参数就不正常?如果是你发什么数据就收到什么数据的话证明你的指令或计算LRC数据有误,检查程序变频器通信参数吧。
  • 下载积分:+5(ssy8585664) 好人!
  • 深圳雷姆承接供水节能、空压机、中央空调节能改造和自动化控制方案,代理台达、西门子、三菱等PLC、变频器等。有兴趣的同行可加382031971或电13714515981,一起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plc发送变频器正转,反转,停止和写入频率的代码,变频器响应都正常"是否是能通信正、反转正常?但读参数就不正常?如果是你发什么数据就收到什么数据的话证明你的指令或计算LRC数据有误,检查程序变频器通信参数吧。

    我plc发送变频器正转,反转,停止和写入频率的代码,变频器响应都正常,
    变频器能按照我发出的指令进行正转、停止,反转和写入频率
    QQ   383902882

网友B:
    应该是你接收的字节不够,试试把RS指令的K值加大一些

网友A:
    同3楼方法加大K值,或检查你是不是用同一个RS指令进行通信?读功能码有误吗?这种情况可能是指令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