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台达模拟量程序求助

楼主(2013-02-02):
台达模拟量程序求助,04AD-H2从D20中可以读取CH1的模拟量输入信号。D30读取不到CH2的模拟量输入信号。请教问题出在那里,输入CH1和CH2都是4mA-20mA电流,请教问题出在那里。谢谢

网友A:
如果程序上没问题的话,可以看下是否硬件接线方面的。
像你这里可以把CH1跟CH2通道的接线对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