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位开关M无法控制PLC(第一次使用触摸屏)

楼主(2013-02-02):
最近做一个小系统,使用三菱触摸屏GT1275+PLC使用FX2N-80MR。
系统除了点数多一点,控制难度不大,可惜是第一次使用三菱触摸屏,遇到了问题,特来求助各位。
手动模式,用触摸屏的按键来单独控制PLC的泵阀等元件。
手动模式,PLC采用普通起保停自锁电路。如图所示。
三菱触摸屏,使用位开关,M52和M53分别控制,没有任何反应。
如果把PLC的M52和M53改为M8和M9,用触摸屏来控制,则可正常工作。
查找说明书,也没有得到什么较好的解释。
特此求助帮忙。

网友A:
查看PLC程序中软元件使用列表,看M52 、M53是否用过

网友B:
你检查一下程序,可能是你线圈介指令中用过M52、M53,或用过K2M50、K4M5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