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正常吗

楼主(2013-02-03):
我们公司的无功电度表有时反转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A:
1.你公司的无功电度表肯定是老式的机械式的,所以才可以倒转,现在新式的都是不会倒转的。
2.之所以会倒转,是因为你们有时候电容补偿补过头,本来是感性负载被你们补成容性负载了。

网友B:
无功电能表 有时正转,有时反转,那就是无功补偿造成的,没关系的

楼主:
谢谢给我大师的回复 使我明白了原因

网友C:
补偿电容不是越大越好!
xuehi

网友D:
电容补偿补过头,看看自动补偿控制器有没有坏

网友E:
哈哈,我来了解了解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是不是变压器后端改变相序也会反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变压器后端改变相序也会反正
电容补偿是三相补的
是三相补偿电容 没有分补

网友G:
:正常现象

网友H:
说明没坏!

楼主:
如果无功功率表一直反转 且电容补偿控制器的功率因数显示在0.95以上这种原因怎么引起的 现象正常吗

网友I:
这还不好啊,省电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