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温度的问题,麻烦高手看看

楼主(2013-02-03):
我们这有台螺杆式风冷空压机,最近突然老温控报警,由于没有说明书,维修起来很是麻烦,请问大侠们,温控报警原件是测量油的温度的还是测量空气的温度的,温控传感器是安装在空压机哪里的,还有那个断油阀是安装在什么部位的,现在是排除了油量,冷却,和管道的问题,急急急啊

网友A:
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一般的温度主要是说排气温度,油温,你可以看看它的运行情部,可能是要换油了

楼主:
是康玛的,可是油温也高得烫手啊,谢谢了

网友B:
空气温度

网友C:
一般找卖给空压机的厂商修的。这个东西自己弄有点麻烦。有些地方的螺丝弄得不好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D:
找找温度传感器在什么位置不就知道了,另 油温高于50度是不正常的

网友E:
散热器有堵塞吗?用手摸下两条油管看看

网友F:
请检查3点:1、看一下散热器是否堵塞,检查一下散热风机是否启动。2、更换一下油和三滤。3、在检查一下油温控制是否正常。假如在查不出问题:建议找专业的厂家来维修。千万不要自己不懂装懂,乱搞,否则会出现问题的。毕竟安全第一。切记切记!

网友G:
应该散热器太脏了,建议拆下来用高压水枪冲洗。

网友H:
7楼将的有道理的,你先看看滤网好吗?运行时加载率高吗 ?我用的是阿特拉斯科普柯,和你的可能不一样,不行的话联系厂商

网友I:
如果散热器干净的话,那就换油滤器...

网友J:
螺杆式风冷空压机一般是排气温度过高报警,看看排气散热器上是不是很多灰尘,多的话用气吹吹

网友K:
测的是油温,应循油冷却器的入口管道寻找温控阀,可能原因是温控阀在预定温度打不开

网友L:
遇到过,吹吹散热器就好了

网友M:
既有测油温的(高油温),也有测空温的(排气温度高)。确认显示面板,但一般油温也高的话,风冷空压机一般是散热器脏堵,散热风扇为未运转,或者有些安装电子风扇的设定温度到了未开启;用压缩空气或高压水枪冲洗即可;但如果是散热器内壁结垢造成散热不良就麻烦了,需要将散热器拆下用除油剂浸泡清洗了。另外,如果空压机是室内安装,环境温度高的话,散热排风最好接管道之室外并安装管道风机强排。实在不行还是找厂商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N:
我们原来用的捷豹有过这个问题,保修期内他们来人说是一个温度膨胀阀到温度后没有动作使高温油没有进入散热器降温。换了那个阀清洗一下散热器效果比以前更好!

网友O:
以前遇到过,一般是机油散热器的温度

网友P:
散热器太脏
wananjushi

网友Q:
引用 网友H:
7楼将的有道理的,你先看看滤网好吗?运行时加载率高吗 ?我用的是阿特拉斯科普柯,和你的可能不一样,不行的话联系厂商
是油温旁通阀损坏了,更换一个就可以了,阿特拉斯科普柯空压机的要2K多!我公司上次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