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大家见过这种接法吗?

楼主(2013-02-03):
继电器接法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作用,应该不是继电器选错了的缘故。
再来一个。
灯
PL1灯的接法,这样对不对?

网友A:
上图应该是单相线路使用了三相继电器的缘故,下图灯的接法没问题,电流、电压互感器付边接地。

网友B:
上图是不是在零线回路串电机启动电容,否则认为1楼正确

网友C:
对PT1.PT2一次侧B相接地不是太理解,求解

网友D:
第一张图是不是继电器带缺相保护的啊,第二张互感器的副侧是要接地,保护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图应该是单相线路使用了三相继电器的缘故,下图灯的接法没问题,电流、电压互感器付边接地。
了解了
不断向前

网友F:
电压互感器b相接地有点不理解:第一电压互感器是故障率很高的器件,但副边又不能不接地,但直接接地其他俩相对地将会造成电压互感短路.所以电压互感器b相不能直接接地,须经过击穿保险接地.有过一次35千伏变电站故障经验,施工员误将击穿保险认为熔断器,导致试投时互感器炸掉,二次回路原件烧毁.个人认为b相直接接地不妥!

网友A:
电压互感器本身的阻抗很小,一旦副边发生短路,电流将急剧增长而烧毁线圈。为此,电压互感器的原边必须接有熔断器,副边必须可靠接地,以免原、副边绝缘损毁时,副边出现对地高电位而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
施工、安装要点
1、副边绕组连同铁心必须可靠接地。
2、副边绝对不容许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压互感器本身的阻抗很小,一旦副边发生短路,电流将急剧增长而烧毁线圈。为此,电压互感器的原边必须接有熔断器,副边必须可靠接地,以免原、副边绝缘损毁时,副边出现对地高电位而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

施工、安装要点
1、副边绕组连同铁心必须可靠接地。
2、副边绝对不容许短路。

网友G:
上图我只可以说标示不够清楚,也没必要这样接线;下图按照用途来说,可以说不会影响其指示灯工作,但实际上这样的接法是不正确的,集市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副边要接地,但不应该连在一起接地,应该分开各自接地。

网友H:
路过,学习了解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