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3):
4个条件 满足了1个  后面3个  怎么安装?

关键是找不到安装文件在什么地方啊

我这下的是6.2亚洲版的

安装文件里面找不到 什么数据库2005  还有微软补丁

求助啊  !!!那里有那3个 东西下载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1、内附的SQL2005,从WinCC7以下版本,均会随Wincc带有SQL安装盘,请注意,Wincc专用,并非大街上5元一张的通用版本。
2、消息队列服务,请在系统的添加/删除程序中选择添加Windows组件,然后选择消息队列,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插入系统盘,家用版系统中没有该服务,请确保你的系统为专业版或以上。
3、Windows Reboot,意思是让你重启启动,如果你不懂什么叫重启系统的话,请百度。

Good Luck~
高人 再看下 下面的问题

安装数据库时候遇到的
  • 下载积分:+5(月泽) 多谢  高人 指 ..

楼主:
    数据库  安装失败啊

    出来个提示框  意思 大概就是

    本产品不能安装,因为后面的版本已经安装在电脑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进步一点点 还差1个 条件没满足

    安装过程中遇到上面的 问题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想捣鼓点西门子的东西

    真心伤不起啊

    光安装软件 就够麻烦 够打击自信的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了,Wincc附带的SQL,非通用版,也就是意味着,任何安装有通用版或者其他一切SQL都将被必须被卸载,包括Vs软件中的sQL。

    Regards

网友B:
    前提先装Step 7_300软件,再用虚拟光驱运行三个ISO 文件,当然消息队列是必须装的,ASIA文件必须最后装,电脑最好装Windows XP SP3系统。

楼主:
    我的机子 已经装了 WICC  flexible

    这和 WICC  是不是 有冲突啊

    我百度 看到有人说 2中软件不能 安装在同一台机器上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子 已经装了 WICC  flexible

    这和 WICC  是不是 有冲突啊

    新版的WinccFlexible是SQL2005,与Wincc6.2可以共存……

    Regards

网友C:
    学学来咯啊

楼主:
         我列个去  我系统重装了

    才把 WICC安装成功   大概能用了

    代价 就是  Step7_V5.5_SP1_Home_x32_x64(1)          WICC FLEXIBLE 2008     ACE2012全都没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