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3):
昆仑通态如何对信号变化(如按钮输入,指示灯亮灭等等)进行计数?

网友A:
按钮输入,指示灯亮灭等产生一个事件,在事件策略里写程序变量加1进行计数

网友B(2013-11-20):
受教了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