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3):
          旧的程序有注释    新的程序没有注释      现在想把旧程序里面的注释 导入到新的程序里面去     2个程序都是一样的  只是有一点点的修改而已     大神们   出来回答问题啦

网友A:
首先关闭程序,找到有注释的程序所在文件夹——打开Resource文件夹——再打开Others文件夹,把COMMENT.wcd文件复制下来然后替换没有注释的相同路径下的该文件。再打开程序就有注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关闭程序,找到有注释的程序所在文件夹——打开Resource文件夹——再打开Others文件夹,把COMMENT.wcd文件复制下来然后替换没有注释的相同路径下的该文件。再打开程序就有注释了。

真的可以  真是太感谢了   祝你  新年快乐

网友B:
在新程序中打开“工具”栏选择“数据合并,选择“注释数据”,浏览项选择旧的程序,将COMMENT选定到右边就OK。注意:下面的数据名新旧程序要保持一致。我一般是直接再输入COMMENT。

网友B:
2楼的方式适合关闭程序合并,我这种方法可以在线直接添加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