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编个程序

楼主(2013-02-03):
用感应器检测传动轴的运转情况,怎么编。注:传动轴转一圈,感应器亮一次。

网友A:
这个用霍尔元件就可以啊!

网友B:
接近开关

网友B:
LD X0 OUT Y0

网友C:
有感应器就好办啦···感应器设为输入X0,Y0就是输出信号就行啦········按3楼的编就行了!!

网友D: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E:
传感器输入为X0,定时器T8、T9。
,用来检测传动轴是否按规定的时间在运行。

网友F:
如果就这样检测一下没有必要编个程序吧,用个接近开关不就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就这样检测一下没有必要编个程序吧,用个接近开关不就解决了
以上程序是用来检测转的快慢。

楼主:
就是用接近开关监测传动轴是否正常运转,本来就有PLC要 加个程序步进去,接近开关的信号不是连续的。

网友G:
轴上加个螺丝,旁边接接近开关?

网友H:
买个基恩士LR-ZB100N/P的光电传感器就行了,设一个点为基准,设这点为反射点,每转一周则感应一次。
编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