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于三菱FX2N PLC的PID指令的参数调整方法

楼主(2013-02-03):
大家好,有一个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就是有关于三菱FX2N的PID指令的参数调节问题,我已设置了它的采样时间,动作方向,输入滤波常数,和比例增益还有就是输出变化量的上下限,运行时它有动作,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就不是很稳定,总不在我设定的目标值内,总是在不停的作上下的浮动,请问下我还有什么参数需要去调整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温度的控制跟比例控制的比较特殊
你只调整p的参数是不够的
还要调整积分和微分的参数
具体的要调整成多少的数值要看具体的情况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有相应的口诀
我本要有这资料但是一下找不到保存在什么地方
有需要的请给我留个邮箱我找到后给你发一份
fxm319@qq.com
谢谢你
下载积分:+5(catfree) 249959905@qq.com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不稳定,有时控不住,拼命加温。有空研究一下QQ57616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