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接收脉冲方面问题

楼主(2013-02-03):
百度了很久,找不到好象正确的答案
我接触的是台达A2系列伺服,接收脉冲时有3种模式
1 AB相脉冲列
2 正转脉冲列及逆转脉冲列
3 脉冲列+符号
问题一:目前我只看懂了第3种模式,就是通常说的集电极开路输出吧,另外两种就看不懂哪种是差分了
问题二:我用西门子224XP发出来的脉冲是那种类型的脉冲呢,我用表量过有12V不懂啊
纠结了很久这两个问题,特来请教,QQQ

网友A:
我们一般用第三种

网友B:
AB相脉冲是以编码器型式输入的也就是AB两相脉冲相差90度以90度的位置关系确定方向,正负脉冲是以高低电平型式,这些在伺服器或者皮里抽肉手册中都有说过

网友C:
224XP是发射极输出的....高电平有效..集电极输出的有点贵,低电平有效....

楼主:
1 AB相脉冲列
2 正转脉冲列及逆转脉冲列
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是差分输出啊?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差分输出是电子方面的说法,看说明书就有说明的

楼主:
我还是上一张图片吧,这样好象更好直接解决问题

楼主:
图片上AB相和正逆脉冲列输出,哪种才是差分输出,是需要5V还是24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