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4):
请教各位师傅,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定位控制,自动运行时定位很准,就是按照设定的位置,比如第一位置500,第二位置800。。等等,但是手动控制时,按前进后退运行后位置就相差比较多,走得越远相差越多,手动操作是在屏上面做的两个按钮,后来找不到原因就改成手动时为相对定位了,不知道有没哪位师傅有没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绝对位置还是绝对位置呢

网友B:
在切换到手动的时候 程序是否有不一样的呢 只要初始化完成了 定位用绝对位置定位一般都不会有误差的  能否截取一段手动程序看看 好研究一下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原点定位后应该能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切换到手动的时候 程序是否有不一样的呢 只要初始化完成了 定位用绝对位置定位一般都不会有误差的  能否截取一段手动程序看看 好研究一下

手动没改之前的程序没有了,只有改后的程序,传来给大家研究下,手动部操作在S1步里,最开始是用绝对定位做了两个按钮前进后退,
附件: N段攻牙机程序.zip (13 K) 下载次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点定位后应该能正常吧

回原点后自动定位没问题,就是手动时有延迟一样,实际位置跟显示位置不对,干扰啊等等都检查了就是不行,如是干扰那自动没有啊

网友D:
手动定位完成后,查看以下当前位置数据区是否是你设定的脉冲数,确认PLC脉冲有没有发出去.若是设定数据 ,再检查手动设定的速度、加速度、加减速时间等参数,另外检查程序中回原点指令。

网友E:
用步进时发现过问题,用欧姆龙的PLC,手动和自动频率和起动频率不一致定位的一点偏差

网友F:
手动部分不要用步进指令、用主控将自动和手动程序分开,也可以用子程序调用的方法,手动和自动分别为一个
子程序,在主程序中进行调用;要学会化整为零。

网友G:
频率太高也失步
wananjushi

网友H:
我认为手动不要用步进段里....

网友I:
plc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plc是什么牌子的
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