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编程多个位操作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2-04):
关于三菱编程的一个问题
MOV K1 K4M20
请问,在这句程序中,K4M20表示什么?表示了M20后的多少个位?K4代表什么?
这句程序执行后,结果是什么?那些位为1了?
我查遍了编程手册,都没有找到这种解释,还是我查找的不够详细?

网友A:
编程手册第五章。
K4M20代表4×4=16位。即M20~M31;
执行该句指令后M20为1,其他为0。

网友B:
k1是10进制还是二进制?

网友C:
二进制啊

网友D:
MOV K1 K1M20中J是将十进制1传送到以M20为首的4位内部继电器中M23 M22 M21 M20,也就是说位元件以字表示.K1表示4位K2表示8位,K3表示12位K4表示16位,,有K1-K8的表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编程手册第五章。
K4M20代表4×4=16位。即M20~M31;
执行该句指令后M20为1,其他为0。
K1是十进制

网友F:
K1是十进制

楼主:
谢谢sjm213版主,也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看样子是我学习不够仔细。的确,编程手册一大本,翻起来很吃力,都是需要什么,再去找。主要还是PLC种类用的太多了点。
再次感谢sjm213版主。套用一句台词——对版主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呵呵

网友G:
k1 当然是是十进制了转化成二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