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变频调速

楼主(2013-02-04):
一台普通三相电机的额定频率为50HZ额定功率为2.2KW,用于油泵进行抽油增压。这原本使用市电380直接接入,改造后变成由变频器来带,如果我想把频率提高到60HZ,电机的寿命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发热问题?

网友A:
影响肯定是有的,但应该可以接受!
下载积分:+1(ccyang0124)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75HZ 普通三相电机 没问题 应该没事的
下载积分:+1(ccyang0124) 热心助人!75赫兹觉得有 ..

网友C:
没问题,提速吧
下载积分:+1(ccyang0124) 热心助人!嗯

网友D:
建议不要超过70HZ,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1(ccyang0124) 热心助人!我也是这么想 ..

网友E:
普通电机要低于60。如果高了电机容易出现问题。
下载积分:+1(ccyang0124) 热心助人!学习了

网友F:
现在有种宽频电机,可以30-60HZ长期运行。
下载积分:+1(ccyang0124) 热心助人!我用的是普通 ..

网友G:
学习学习啊
下载积分:+1(ccyang0124) 感谢!一起努力

网友H:
对于本身属于变频电机来说,寿命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速度高了,降功率使用,可以参考电机特性曲线能看出来的,呵呵
下载积分:+1(ccyang0124) 热心助人!不是变频的

网友I:
普通电机要50-60HZ。如果高过80HZ电机容易出现没扭力问题
下载积分:+1(ccyang0124) 热心助人!你说的这点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