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梯形图编辑问题

楼主(2013-02-04):
RT,新建文件编辑梯形图,下载到PLC调试,监视等等一开始没问题,但是几次下载或监视后出现在线编辑或离线编辑都有如下的问题。
1:改变某指令或改变D数据等等不是直接改变而使在要改变的指令旁加上一条指令。
2:删除指令或连线有时删不掉。用剪切可以。
3:插入“或指令”不能和横线连接,必须要在横线上连上竖线后用LD指令写入才可以。
以上问题在GX里也有。
不知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过,指教一下小弟,是哪里设置问题。

楼主:
没有大侠回复吗?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
我用的是GX8.86,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也不知怎样解决,
只能重新启动一个,把程序复制过去,就没有问题了。
期待解答......

网友B:
你通过快捷键设置成了插入模式了,再设置为写入模式就行了。

网友C:
4楼正解

楼主:
试试,谢谢斑竹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
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
我的电脑是Capslk+Insert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