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真空计,模拟量信号,因为带一截专用的插头线,又接了一截四芯的屏蔽线,但是显示异常。
替换排除了真空计和IO卡件的可能性,应该就是传输除了问题。
这种屏蔽线是否可以有接头?
连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弱电信号的的屏蔽最好不要有接头,处理起来太麻烦。

网友B:
屏蔽线最好不要有接头,如果需要有,那就在接头处做好完成屏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