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可以让CPU模块从RUN模式自动变成PROG模式?

楼主(2013-02-04):
今天维修一台设备有点奇怪?CPU模块可以自动从RUN模式变成PROG模式,同时ERROR灯亮起?程序没问题,由于老板着急生产就换了一个新的CUP模块,把原来的程序灌进去就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求高人解答,谢谢先!
系统配置:松下PLC系统(中型机):
CPU:FP2-C2 一块
I/O模块:XY64D2 3块
位置模块:PP42 3块
通讯模块:FP2-SDU 2块

网友A:
怀疑是PLC本身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选择开关脏了,酒精洗洗试试。

网友C:
可能是硬件问题,CPU模块我没碰过这种现像,三菱Q系列遇到类似情况,原因是由于一路AD模块的内部集成引脚短路引起。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多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选择开关脏了,酒精洗洗试试。
不是开关坏了,应该是CPU模块本身的问题,换了个新的CPU模块,把同一个程序灌进去就好了,换下来的那个CPU模块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在200倍显微镜下看线路板没有发现线路问题

网友D(2013-03-07):
我遇到过CPU 脚与座接触不良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