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 高速计数器的一些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楼主(2013-02-05):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高速计数器的文章,程序中的我大部分已经了解,现在问题就是外部接线。我想用西门子200plc CPU224XP配合松下A5伺服做一个高速状态下计米的程序,我先在搞不明白我的这个高速计数器的脉冲信号输入点,打个比方I0.6吧,我怎么把伺服里的信号转化然后输入到I0.6中呢???
正儿八经的~

网友A:
在S7-200软件中有高速计数器设置向导。按照向导即可设置所有内容和参数。
自动添加高速计数器程序。

网友B:
是不是A5信号是5V的????

网友C:
信号不拼配,真要使用的话还得转换一下。